求救。ORCAD原理图导到PADS2007找不到封装

楼主(2009-12-15):
Reading file --  E:\11\DESIGN1.asc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SR0603 >
R121             SR0603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SR0603 >
R122             SR0603
Can't find part Type item < LED24 >
U1               LED24
*Part name not found R121
R121.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LED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3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cu_VDD
*Part name not found R122
R122.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GND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4 R121.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N00160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DD5V
*Part name not found U1
U1.2 R122.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N00204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LED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CU_VDD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GND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N00160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DD5V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N00204
**INPUT WARNINGS FOUND**
但是我的pads库里是有这些元件呀,可是就是说找不到,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我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知道的说下啊

网友(2010-01-27):
pads layout中你没有创建对应的PART TYPE:LED24 和SR0603

网友:
    确认下PADS 库里面的 SR0603  LED24  是在Part Types .还是 Decals. 要为PART TYPE 才可以.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是通过import  *.asc文件将sch网表导入layout中,library中必须要有对应的Part Type和Decal才行!

    如果是在dxdesiger中直接将网表由Cross Probe导入,则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