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做SHAPE SYMBOL时出现这种错误,该如何处理?

楼主(2009-12-15):
(------------------------------------------------------------)
(                                                            )
(        CREATE SYMBOL                                       )
(                                                            )
(        Software Version : 16.2s020                         )
(        Date/Time        : Tue Dec 15 22:40:22 2009         )
(                                                            )
(------------------------------------------------------------)

Create Symbol of type: SHAPE

Create symbol started.

ERROR(SPMHCS-3): Shape symbol cannot have a void in a shape. 38250624
SHAPE        @38250624
1)  mask              = 40
2)  class             = 6 = ETCH
3)  subclass          = 0 = TOP
4)  branch_link       = 38250472
5)  branch_ptr        = 38250472
6)  symbol_ins_link   = 0
7)  first_connection       = 0
8)  first_vo
id        = 38251576
9)  first_out
line_seg = 38250544
10) first_patch_set   = 0
11) shape_fill        = 1
12) first_text        = 0
13) first_relation    = 0
14) extents.min       = (-30000, -30000)
15) extents.
max       = (30000, 30000)
16) prev_branch_item  = 38250472

ERROR(SPMHCS-3): Shape symbol cannot have a void in a shape.

ERROR(SPMHA1-291): Create symbol has been aborted
.

做的如下图所示的机械孔TOP层焊盘SHAPE:

楼主:
是不是这句话的原因啊:Shape symbol cannot have a void in a shape.
即SHAPE SYMBOL上是不能开孔的!恳请各位DD指点一二,先谢了。

网友:
Shape symbol中的图形只能是一笔完成的,不支持VOID。

网友(2011-11-04):
那这种形状的焊盘应该如何建立呢 求版主解答啊 多谢啦

网友:
    在symbol里加shape,,而不是建这样的焊盘

    其它方法就是在shape上开一个小口,,这样就没有void

    参考这个文档里的做法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164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