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啊!!!!

楼主(2009-12-16):
我用AD6更新到PCB的时候出现这是什么意思啊 ?
    恩  !还有AD怎么对原理图进行DRC检查 啊?

网友:
SCH和现有PCB出现Unique ID不对应的情况,询问是否采用Designators对应的方式
解决办法:
在PCB界面中,Project » component Links,左侧两栏是指示SCH和PCB中没有对应好的器件,右侧的一栏是Unique ID已经对应好的,把左侧栏没有对应好的原件一一对应即可

网友:
好像是那几个元件有错误,先对原理图ERC一次吧,命令是Project----Compile Ducoment xxx .sch(其中,XXX是原理图文件名)。

楼主:
回复 2# lhhuan    这个,能详细点吗????  不好意思啊!!这刚用这软件有点不熟悉额。-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谢谢额
  刚检查了  问题是很多!
  可是这图没错啊!  全部是芯片引脚的一些问题!

网友:
Unique ID不对应,不影响PCB设计吧,这个问题我一直的忽略不管的。楼主,把你ERC检查的错误贴上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Change Order Report For Project母板设计.PrjPCB And 母板设计.PrjPCB
ActionObjectChange DocumentStatus
Change Component Footprints
ModifySO-20. -> SO-16 [U1]In母板设计@2009.12.15.PcbDocCannot match pads with new footprint in component :U1 Footprint:SO-16
Add Pins To Nets
AddC4-1 to GNDIn母板设计@2009.12.15.PcbDocUnknown Pin: Pin C4-1
AddC5-1 to GNDIn母板设计@2009.12.15.PcbDocUnknown Pin: Pin C5-1
AddC7-1 to VCCIn母板设计@2009.12.15.PcbDocUnknown Pin: Pin C7-1
AddC7-2 to GNDIn母板设计@2009.12.15.PcbDocUnknown Pin: Pin C7-2
AddJ1-5 to GNDIn母板设计@2009.12.15.PcbDocUnknown Pin: Pin J1-5
Add Component Class Members
AddC1 to SCHIn母板设计@2009.12.15.PcbDocFailed to add class member : Component C1 0.1u
AddC3 to SCHIn母板设计@2009.12.15.PcbDocFailed to add class member : Component C3 0.1u
AddC4 to SCHIn母板设计@2009.12.15.PcbDocFailed to add class member : Component C4 0.1u
AddC5 to SCHIn母板设计@2009.12.15.PcbDocFailed to add class member : Component C5 0.1u
AddC7 to SCHIn母板设计@2009.12.15.PcbDocFailed to add class member : Component C7 0.1u
AddJ1 to SCHIn母板设计@2009.12.15.PcbDocFailed to add class member : Component J1 DB9
星期三 16-十二月-16-2009
10:59:22 AM
Page 1 of 1

网友:
不好意思,上午进不去EDA了。你检查下这几个元件的SCH与PCB封装是否对应(比如脚位,1 2A 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