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零件封装的问题

楼主(2009-12-16):
在做零件封装过程中,在给零件定中心时怎么能直接选取零件的中心点为中心,而不是自己任选的点

网友:
我觉得封装的中心点根本不用我们自己设置。在移动封装时可以选择以中心点为参考移动,这个中心点应该是系统根据封装的长和宽自己计算得到的。若移动封装时以“Symbol”为参考移动,这个参考点应该是建封装时的那个(0,0)点吧,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
做封装时把器件中心加上去,方便和机构图对准

网友:
这个问题一直没搞清,平时都是自己建封装,没管什么原点,还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