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里面布线怎么弄啊?主要是找不到的原件怎么布线啊?

楼主(2009-12-16):
protel里面找不到74LS573,hm62256,SD卡座,AMS1117这四个都要用到,可是找不到,要自己画,里面的封装怎么画啊?哪里有这个四个的封装.dbb原件吗?这样就可以直接调用啊

网友(2010-01-18):
自己找相应的DATASHEET就可以画了,很简单的。不要外形酷似,只要引脚定义对就行。

网友:
送个SD卡的图给你看看

网友(2010-05-05):
PROTEL画封装非常随意。只要有管脚就可以正确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