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QFP48脚的单片机在自动布线时脚上的线无法自动引出?

楼主(2009-12-16):
为什么QFP48脚的单片机在自动布线时脚上的线无法自动引出?
脚焊盘为宽度0.4mm 长1.6mm
安全间距设为10mil,48条引脚,在自动布线没有一条线能够自动引出的,其它贴片元件都可以。使用的PCB版本为altuim 09 18363

网友:
修改规则里的安全间距,
此器件pin间距离已经违反规则。

楼主:
安全间距已经减到10mil了,减到1mil也不行啊,自动控制布线还是那样.

网友:
看你pin的颜色,肯定是违反了某条规则了,你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
应该是违反了规则

楼主:
现在可以了,改小规则可以了,奇怪的是上回改到1mil也不可以,altium这东西还是有点不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