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家用Allegro时是否都是用快捷键的?

楼主(2009-12-16):
    我用allegro有一段时间了,可是在工作时是都是用鼠标的操作的,特别是层切换的太烦烦了。
而且绕线时线的模式转换也是这样的
    几种过孔切换也是非常困难的。请大家支招,谢谢。
我也设了一些快捷键。
alias Pgdown zoom out
    alias Pgup zoom in
alias End redisplay
alias Del Delete
    alias Home Zoom fit
    alias ~R angle 90
alias Insert  Define grid
    alias ~F mirror
alias ~Z next
alias ~N new
alias ~O open
alias ~S save
alias ~X cup
alias ~A save_as
    alias ~E change
alias ~M move
alias ~D show measure

网友:
    配合STROKE,一般使用四个快捷键。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要是能说具体一点就好了,比如您一般是如何操作的

楼主:
在论坛也找到了好多关于STROKE的贴子,
    打开tool--->utilities--->stroke editor里面也看到系统带的几个快捷命令,也可以自己新建,可是关掉不能使用,stroke也设置路径在D:home/pcbenv下

“no-dragpopoup“也勾了,可是点击鼠标就是无法使用,我用的是16.0的,鼠标一拉就是一个矩形框,现在还有没有在线的高手,急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使用的是16.0的

网友:
    funckey Insert  Toggle
funckey F10 angle 90
funckey m Mirror

    16.2

网友:
    "alias ~O open",请问语句中的“~”指的是什么C?A?S?
    TKS!

网友:
    呵呵  快捷键就是快滴

网友:
    "alias ~O open",请问语句中的“~”指的是什么C?A?S?
    TKS!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Ctrl,自己在命令窗口试一下吧

网友:
    在论坛也找到了好多关于STROKE的贴子,
    打开tool--->utilities--->stroke editor里面也看到系统带的几个快 ...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用鼠标右键实现stroke的操作,左手再配合几个F2~F8的快捷键,很方便。
自己多试试吧,stroke的设置用文字不太好描述。

网友:
    ~是ctrl
    肯定要用快捷键了,配合stroke

网友(2011-11-23):
    redraw好像也是刷新的意思吧,想问下楼主redraw和redisplay有什么区别,怎么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