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下模拟地和数字地链接的问题

楼主(2009-12-17):
请问在四层板下能否将数字地和模拟地直接打孔连到地层,不分割了,先声明我的板子是DM632频率较高,但是模拟地很少,不超过10个

网友:
    这要看布局,看有没有数字信号线穿过你的模拟区域。

网友:
    可以做一下实验,最好检验你问题的办法。分割的和不分割的都做出来,然后对比

网友(2010-02-21):
    分区就可以了,别让高频的地和模拟地太近相混,分割效果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