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gerber焊盘变形,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12-17):
同志们,有个问题请教。我用的pads画的板子,生成的gerber文件有问题,我是用CAM350看得,比如电容之类的焊盘都变形了,圆的变方的,方的变小了,还会莫名其妙出现一些铜皮,等等,但是我在PADS里面预览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板子急着投,急啊。。。。

楼主:
怎么没人呢?请大家帮帮忙吧!谢了

网友:
是不是输出格式不对,或者导进CAM350选择的不对啊。

楼主:
没有啊,都是设置对了的啊
关键是以前一直这样做的都没出问题,现在这块板子就出问题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试下重装pads看看了。

网友:
GERBER有问题,最好不要先急着投,不然全报废。 这个问题,我没有遇见过只能单看你的PCB才能知道问题根本问题

楼主:
在好几个同事的电脑上试过了,都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对比着看看这两个图就知道了

网友:
你出GERBER的时候,比例不对哦,要一比一

网友:
左边是你的GERBER ,很明显。是你的比例不对

楼主:
出GERBER时比例是一样的,这个只是截图的效果
你看最左边的焊盘都成一条线了

网友:
看到了,求你的PCB

我的是PADS2005的,吃完饭在帮你。

楼主:
我这个是pads2009的
交到制版厂那去好像他们说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
我这个是pads2009的
交到制版厂那去好像他们说也是有问题的
引用 网友A:

你导个低版本的过来喽,很想解决自己没有碰到的问题

楼主:
你说的那个群我加了,好像你还没同意?

网友B:
你再一次,我是用网页加的,有些信息看不到

楼主:
谢谢你了,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如何解决的?

楼主:
是D码的问题。。。

网友(2011-11-28):
在导gerber文件时,将PADS的单位改为mils就好了   好像是Metric导gerber都有问题

网友:
貌似帮群里成员解决过此问题!很简单的在gerber里面设置下就OK了!

网友:
    gerber的设置里有单位设置的,那里是英制单位就对了,不一定要改PAD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再一次,我是用网页加的,有些信息看不到

求群号

网友:
    我试了我的还是小的,怎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