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一个项目的一页图纸到另外一个项目 怎么保证元件编号不变了

楼主(2009-12-17):
现在复制一页图纸到另外新建的一个项目里面元件编号就自动重新编号了,我想要保持以前的编号要怎么做了

网友:
一般来讲,如果你是把一页原理图拷贝到别的设计里,元件编号是不会变的。+ I; w; Z1 H2 p" U- v
如果你复制一页原理图中的所有元素(元件、连线等等),再贴到别的设计里,那元件编号肯定会变的,而且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网友(2010-07-26):
我也想不变啊

网友:
: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