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09 中可否对扇形进行填充?

楼主(2009-12-17):
AD 09 中可否对扇形进行填充?

网友:
你说的是这个效果?

网友:
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呀?楼上的可否说说怎么做成的这效果。

网友:
做这个效果是很简单的,只是不晓得有啥用。
只要在禁止布线层画出这个形状,然后用多边形填充工具填充,再把禁止布线层的线删掉就行了。

网友:
做这个效果是很简单的,只是不晓得有啥用。
只要在禁止布线层画出这个形状,然后用多边形填充工具填充,再 ...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过如果是规定尺寸大小呢,就是想看看有没有固定的比较规范的方法。

楼主:
你说的是这个效果?
引用 网友A:

    怎么实现的?

网友:
做这个效果是很简单的,只是不晓得有啥用。
只要在禁止布线层画出这个形状,然后用多边形填充工具填充,再 ...
引用 网友A:

你看帖不够仔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