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信号线被重复驱动,总线冲突了

楼主(2009-12-17):
DSP的CE1空间连接了FLASH,CE0空间连接了一个串口芯片,这两个芯片共用数据线和地址线,当没有焊接串口芯片时,读写FLASH都没有问题,焊接串口芯片之后,发现当写FLASH的时候,用示波器观测数据线上的波形,发现与没焊接之前不一样,在数据线上本应该为0的时候,数据线上的波形先拉低,然后一个持续时间很长弧形(1us左右)的上升,而不是矩形的上升,我怀疑是总线冲突了,或者是串口芯片坏了,有没有人遇到这种问题,想请教一下怎么解决?谢谢!
我也检查了控制信号,证明在读写FLASH的时候,DSP并没有给出控制串口芯片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