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7351疑问

楼主(2009-12-17):
IPC7351这个软件做的焊盘阻焊和REGULAR PAD一样大,这样可以吗?还是必须把阻焊改大

网友:
应该可以,我一般做的稍大一点,大0.1mm

网友:
官方对这个有解释,我记得好像是说由于不同厂家制造能力不一样,阻焊和助焊画成和焊盘一样大,方便在CAM软件中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