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绕线时小于设置的安全间距,和自己的线产生DRC

楼主(2009-12-17):
前几天工作时,在绕USB的差分线,由于之前设置了安全间距20(和其它信号线间距20),

本身线间距遵循3W规则时(为15),但是绕线时和也会产生DRC。

和好多同事看了下,就是不明白为什么。

请大家帮忙出下主意。

谢谢了!

网友:
有同网络的间距规则 设置下就好了

楼主:
楼上的可以说明白点吗?

我当时把USB,PCIE,LAN设了安全间距规则20,
比如 20  to  20         20
       20   to   XX       20   (area 为 no type)

平时都没见过绕线和本身也会产生错误啊!

网友:
不是很清楚你是怎样命名的,
但,20 to20  20  要是给的USB,
它认自己也是要20阿,做15应该会有DRC

或许我没看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设的USB 安全间距是20啊。
可是自己本身的绕线也会产生错误。
     平时也是样,却都没见过。

网友:
同样遇到此问题。。正找办法中。

网友:
可以改SAME NET 间的间距,不可以在DRC中关闭相同网络间的规则。。

网友:
有没有设两根线为pair

网友:
我是想打也可以改DRC中关闭相同网络间的规则。

回答8楼,可以设

网友:
可以改SAME NET 间的间距,不可以在DRC中关闭相同网络间的规则。。
引用 网友B:

    说的很正确.我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定不可以把SAME NET DRC关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