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0 Logic 里的层设置为空白 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12-17):
    如题,在9.0中用Logic导出网表时提示层设置有问题,进入层设置后会发现除有用到的层外,其它层都是空白。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因为没有元件层

楼主:
    谢谢 楼上
有试过选那个元件层,问题还是一样。那系统是提示没有空白层的名称
    这个会不会与不同EDA软件互导有关,有试过用Logic导入.dsn ,然后再生成网表到
Layout,结果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没有取名

网友:
    总归有两个问题:一,你没有选元件层,难道你的PCB没有元件吗?
                二,你没有为你设层取一个名字。
You may not have a blank layer name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你没有为你的层命名

楼主:
    感谢楼上
    回复你提出的两个问题:1,有选取元件层  2,有为这两个层命名。
结果还是一样,系统还是会提示:you may not have a blank layer name .

    因为从21层到30层也是没有命名的,但是正常情况下打开一个原理图它从21到30层是有显示名称的,分别是阻焊层、丝印层、钻孔等等。并且从1到20 层如果是没有用到的层,它也会显示相应的数字层名。
    如果说只有几个层没有名称,这个是可以去手动添加。问题是现在有30层,每个层都要命名,这个是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