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电源之间接一0.1UF的电容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9-12-18):
如题,之前看了,还不是很了解,请高手过来帮忙解析下,谢谢咯

网友:
滤波,减小来自电源的干扰

网友:
应该起的是滤波的作用
1.高频滤波电容的配置
A.小于10个输出的小规模集成电路,工作频率≤50MHz时,至少配接一个0.1μf的滤波电容。工作频率≥50MHz时,每个电源引脚配接一个0.1μf的滤波电容。
B.对于中大规模集成电路,每个电源引脚配接一个0.1μf的滤波电容。对电源引脚冗余量较大的电路也可按输出引脚的个数计算配接电容的个数,每5个输出配接一个0.1μf滤波电容。
C.对无有源器件的区域,每6cm2至少配接一个0.1μf。
D.对于超高频电路,每个电源引脚配接一个1000pf的滤波电容。对电源引脚冗余量较大的电路也可按输出引脚的个数计算配接电容的个数,每5个输出配接一个1000pf滤波电容。
E.专用电路可参照应用手册推荐的滤波电容配置。
F.对于有多种电源存在的电路或区域,应对每种电源分别按1、2和3条配接滤波电容。
G.高频滤波电容应尽可能靠近IC电路的电源引脚处。
H.滤波电容焊盘至连接盘的连线应采用0.3mm的粗线连接,互连长度应≤1.27mm。
2.低频滤波电容的配置
A.每5只高频滤波电容至少配接一只10μf低频的滤波电容;
B.每5只10μf至少配接两只47μf低频的滤波电容;
C.每100cm2范围内,至少配接1只220μf或470μf低频滤波电容;
D.每个模块电源出口周围应至少配置2只220μf或470μf电容, 如空间允许,应适当增加电容的配置数量 ;
E.低频的滤波电容应围绕被滤波的电路均匀放置。

网友:
    有没有具体的电路图,你说的问题能具体一点吗。感觉上面说的并不是你的问题

楼主:
    如附件的电路图

    sch

楼主:
    高手来解决下咯

网友:
    感觉是画板时用的,为了形成电流的较小的环路,减少EMI,就是形成交流通路

网友:
    可以看看PI的书籍,里面讲的比较清楚

网友(2020-11-16):
    不是所有的都用0.1uf,与它的频率有关。51就可以用0.1uf的电容

网友:
    应该是信号线跨两个电源平面了,增加0.1uF电容,为信号线提供回流,减少EMI

网友(点评):
俗称跨区电容

网友:
    电容的选择和电路的工作频率有关,最好是不同容值的都配一些。

网友:
縫合電容Stitch Capacitor

网友(2020-12-16):
    主要是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