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2 用FPM加载了Skill,出问题了!!!!!

楼主(2009-12-1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刚开始用skill

allegro 16.2 用FPM加载了Skill,但是在PCB Editor中运行FPM菜单中的Skill,提示:E- Command not found: colorset

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各位高手看看!

网友:
貌似16.2确实有这个问题!
由于一直用的15.5,所以以前一直没试过16.2用FPM加载。
前几天装了16.2试了试,一直没有试成功。
我去帖子里说明一下吧。
希望有高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杯具了
那个帖子时间太长不能再修改了……

楼主:
在线等高人来帮忙解决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是16.2的,只能眼争争看着旧版本的网友用SKILL,我的就是加载不了.等高手解决.

网友:
我也是16.2的,只能眼争争看着旧版本的网友用SKILL,我的就是加载不了.等高手解决.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其他方法加载的
比如deargds斑竹的方法。
具体操作你在论坛搜索一下,很多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换加载方式了!

网友:
你换方式加载成功没有啊?把方法写出来分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方式了说说啊!我用的也是16.2的,一直用不了SKILL,问题跟你的一样!!

楼主:
我试了2个SKILL,可以使用!
就是每个LOAD中都要写详细路径。
我在研究研究,给大家贴出来!

楼主:
setSkillPath(buildString(append1(getSkillPath() "D:\\home\\pcbenv")))

load( "D:\\home\\pcbenv\\net_editor.il")
load( "D:\\home\\pcbenv\\x_change_origin.il")
load( "D:\\home\\pcbenv\\x_hl_null_pin.il")
load( "D:\\home\\pcbenv\\x_add_pin_number.il")
load( "D:\\home\\pcbenv\\ref rot.il")
load( "D:\\home\\pcbenv\\check dir.il")
load( "D:\\home\\pcbenv\\drc walk.il")
命令直接执行就OK
希望能帮助开始和我一起迷茫的新手!

网友(2010-04-07):
Allegro 16.X 用FPM加载了Skill出错解决方法:
把X:\Cadence\SPB_16.3\share\pcb\etc\skill文件夹下的allegro.ilinit文件拷贝到pcbenv文件夹下

网友:
安裝13樓說的做,還是會出現這樣類似的現象,E- Command not found: x_mc_ro_text

网友(2010-12-10):
    还是用15。X吧

网友:
我用16.2同样可以加载FPM啊,用的好好的。

网友(2011-01-12):
    我试过是可以用fpm加载的 把要加载skill 文件 还有allegro.men 文件 放到\FPM\util 目录下 然后同时把要加载的skill放到pcbenv 文件下 在allegro.ilinit 文件输入 load("要加载的文件名 ") 然后运行fpm 加载skill 重新启动allegro 就可以了

网友(2011-08-08):
    我用13楼的试了试,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