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由网表或原理图统计PIN数目

楼主(2009-12-18):
涉及到项目前期的报价和设计周期评估,需由orcad原理图或网表统计PIN数,

搜索了下,论坛上说可以由原理图一页一页的统计或直接由网表统计,但具体怎么做呢?请教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人介绍了一个方法说:

打开一页原理图,在菜单Edit Select All选择全部,Edit Property打属性,在最下面一行中有一个Pins选项,打开后在屏幕左边从上到下有1,2,3......的数字,最后一个数字就是这一页的PIN数.有多页的就把每一页的PIN数加起来.

但试了下,也不准确

网友:
介绍一种方法(不贴图了,仔细揣摩一下文字)
1.在设计根目录上(xxxxx.dsn)右键,选择Edit Obeject Properties;
2.进入编辑属性界面(其实和在具体某一页里编辑元件属性是一样的),切换到"Pins"活页,可能要稍微等一段时间,因为引脚比较多;
3.把列表中的Name那一列(或者行)全部复制到EXCEL中
4.统计个数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是想要的,这个办法不错,感谢分享。

上面那位兄弟,我不是从brd中统计PIN。

为了感谢版主的无私,我也说个从网表统计PIN数量的办法(发帖时还不知道,刚弄出来的,很好用)

在没有原理图,brd,只有网表的情况下统计PIN数目,只需统计网表中的.的个数,然后如果网络名中包含小数点的,

比如3.3V之类的网表,把这些网表的个数减掉,剩下的就是有连接的PIN的个数了。

网友:
回复  numbdemon

正是想要的,这个办法不错,感谢分享。

上面那位兄弟,我不是从brd中统计PIN。

...
引用 楼主:

   网表中的.的个数怎么统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说一种方法,用UltraEdit打开网表,查找.里面有个功能统计总数

网友(2011-11-16):
网表算好像很麻烦 还不知道怎么算出来 打开网表里面东西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