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coupling Cap电容位置的摆放

楼主(2009-12-18):
芯片电源pin脚的Decoupling Cap摆放位置 原则上是靠近pin脚摆放,而且电源要先经过电容再进入芯片的pin脚。
      在这里有个疑问,decoupling cap 去耦原理是滤掉与其谐振频率相同的杂讯。那么假如 电源不是先经过电容再进入芯片的pin脚,是不是也同样也能起到滤波的效果?(因为杂讯走低阻抗路径,经过电容导入到地去了)
      另外一些BGA封装的芯片,电源pin脚的Decoupling Cap摆放 摆在背面靠近pin脚的位置,再通过VIA与电源pin相连 效果跟摆在芯片 正面 但是跟电源pin脚位置相比前者远  。这两种情况相比,哪种效果好?个人认为是前者好。 不过不是很确定。请高手们释疑解惑。

网友:
也不一定,看via电感和走线电感哪个大

网友:
第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你好像还没搞明白,先看看去藕的原理在说吧.
第二个问题:
主要看这个去藕回路的电感那个更小,不一定摆在正面一定好,看层叠结构和电源地平面的间距

网友(2010-02-26):
个人理解:根据去耦的原理,下图两种电容摆放方式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可是大多数人都认为图1的摆放方式更好;
有没有高手实际测量过?到底有没有差别?给个说法。
谢谢啊!

网友:
圖一优於圖二:
1. 防 IC 雜訊往外跑 ( DeCap),兩者相當。
2. 防外部電源雜訊干擾 IC,則圖一优於圖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一中C63,c66最好放的方向相反,这个是一个dell的专利。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根据去耦原理,信号(不管是有用的信号还是杂讯)只会走阻抗最低的路径。
图1图2不管电容如何摆放,杂讯都不会向电源的方向传播,而是沿着低阻抗路径(电容到GND)流动,所以他们的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小电容放的距离IC近是因为它的去耦半径小,大电容距离远,是因为去耦半径比小电容大;不管怎样到IC的距离应该都在他们各自的去耦半径内才有意义,否则放了也是白搭!

理论是这样的。还是那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没有自己亲测过的???给个测试的结果,让兄弟心里有底。

网友:
C66、C63小容量那个用更小的封装是不是去耦效果更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先后顺序得看具体的电容容值吧?谁小谁在左边

网友:
挑战传统啊,不过确实值得有人来测一下。

网友(2011-07-20):
个人觉得第一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