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封装元件的封装该怎么写?

楼主(2009-12-18):
我的2812:原理图分4个部分abcd,已经画好了;封装我画了一个总的,叫2812.
请问:我如何指定封装?我试过abcd都指定为2812,结果brd上出了4个;也试过只有a指定,结果网表报错。
画原理图的时候该如何指定呢?谢谢

网友:
封装肯定只有一个,而且必须一样,BRD出现4个原因你可以查看是否是一个元件编号如U1,是否是4个元件编号呢

楼主:
4个名字是不一样,就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
如果是同一个元件,编号肯定是一样的,如U1A,U1B,U1C,U1D,但元件编号是U1,只是分开写而已

网友:
你创建原理图的symbol,如果是同一个元件split的话,那么只能指定一个封装名。

网友:
楼主提的问题到底想表达什么啊

网友:
如果是同一个元件,编号肯定是一样的,如U1A,U1B,U1C,U1D,但元件编号是U1,只是分开写而已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