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形状的电路板边框在power pcb中如何绘制?

楼主(2009-12-18):
这样形状的电路板边框在power pcb中如何绘制?假设各种尺寸已知.

网友:
回复 楼主:

若是有DXF檔,由power pcb import

楼主:
DXF是用AutoCAD绘制的吗?然后再由power pcb import吗?

网友:
AutoCAD绘制比较好绘制

楼主:
画大圆以后如何切割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切割,是拉弧线;使用Pull  Arc命令
    在大圆里面走封闭多边形。最后把大圆删掉。

网友:
说实在的,这个外框用protel绝对比pads好画

网友:
外框可以导入DXF,如果做一些怪异的零件封装用什么方法好呢,做零件封装好像不能导入DXF图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元件封装对外框要求就不高了。感觉主要焊盘间距,大小才是重点。

网友:
零件封装 可以导入pads后,用ctrl+c复制到创建元件的界面后ctrl+v

网友:
导入DXF后,用Board描一遍,很方便。

网友:
在DXF中直接做成封閉的圖形 導到PCB中直接轉換成Boardline更簡單

网友:
在PADS中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