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在16.2版本中成功加载SKILL的!请指导一下

楼主(2009-12-19):
论坛里的所有使用skill的方法我都试过了,但是就是加载不成功。比如deargds版主的导出一个封装的SKILL,运行命令后提示:E- Command not found: x_dump_lib
是不是16.2版本的用不了这些SKILL啊?请高人指导!

网友:
是不是环境变量设定不对啊,你把*.il文件放在pcbenv下,然后在allegro.ilinit添加load("x_dump_lib.il" "deargds"),试一试

网友:
我刚开始也不行,因为太相信FPM了,其实还要如fox所说要在allegro.ilinit里为每一个.il文件加入load("....")语句,然后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方法我试过了,就是出现上述的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说用FPM加载的方法吗??那allegro.ilinit文件放在哪个文件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