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2007 中dx安装后不能启动

楼主(2009-12-19):
我安装了两个系统,其中的一个系统安装ee2007后,从dashboard启动dx,其console窗口只看到starting dxdesignerp PID xxx
然后直接就stopping dxdesginer了,根本就没有看到启动界面和dx的窗口
另一个系统倒没有问题
困扰我好久了,不知道是哪里配置的问题,各位大拿支招把

网友:
只要安装过程没有错误一般都不会有问题,起码我没有遇到过,使用mentor一定要把网卡打开!不能禁用网卡

楼主:
楼上所说的问题都不存在暂时

楼主(2010-06-17):
晕,我现在装了ee2007.7后,刚刚撞了Actel libero IDE,Dxdesigner又不好使了,唉,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