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如何理解共模和差模?

楼主(2009-12-19):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理解共模和差模?

网友:
其实这个比较复杂了,很多人(也包括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了,所以建议没事常翻翻《信号完整性》这本书。

网友:
你们说的可是这本《信号完整性分析》??

网友:
《信号完整性分析》這本書,主講信号完整性,其實作者是非常強調不要用" 共模 " 及 " 差模 "這兩個詞,因為不易直覺的表達差分激信的狀況,其提倡用 " 奇模" 及 " 偶模" 來表示不同的差分模態。但是在 EMI 業界大家已經習慣用這兩個詞,可以溝通就好。

差模: 一對信號線因為壓差,自成電流迴路 (一去一回) 。
共模: 一對信號線除了自成的差模迴路,又有同時有由原端往載端同相的電流流動,
      這個電流通常是經由另一個參考迴路形成回流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