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制作元件的问题

楼主(2009-12-19):
各位好!

最近用pads LOGIC制作元件碰到一些问题,请教各位大虾。

1、有些元件需要画弧线,如或门的电路元件。我找不到画弧线的地方,要么直线要么方框要么只能画圆。请问制作元件画圆要怎么画?
2、我要把一个元件的电路符号画成两部分,如SOT23封装的元件里面有两个二极管,其中一个脚是共阳脚。我要把这个元件画成两个,这样在电路里我可以放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我在创建new part的时候放了两个单独的二极管,分配pin脚的时候却总是提示重复,或者提示有个脚是空的。请问这个做法怎么实现?

谢谢!

楼主:
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
第一个问题楼主请看图

网友:
你第二个问题我想应该是这里设置有问题吧,图片有点不清楚,点击放大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