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串扰问题?

楼主(2009-12-21):
请问各位大虾,1、HyperLynx对PCB板做快速串扰分析时,需要加入器件IBIS模型吗?2、在加入IBIS模型之后,串扰的值一般是多大,不影响设计?
我在DXP下面找了个example,对其进行快速串扰分析时,不加如IBIS模型,采用默认的模型参数为
Board temperature ................ 20.0 degrees C
  Default IC model (used for quick analysis if IC model is missing)
    IC driver rise/fall time ..2.000 ns
    IC driver switching voltage range ..3.00 V
    IC driver output impedance 1.0 ohms
    IC input capacitance ..... 7.0 pF
串扰门限为
Maximum allowed crosstalk ........... 200 mv peak
特定看一个网络:
ET = SOFT_TCK
   ELECTRICALLY ASSOCIATED NETS --------------------------------------
     None
   AGGRESSOR NETS (Estimated peak crosstalk)
     NetFPGA1S_B22 .................. 233 mv
     Total estimated crosstalk ....................... 233 mv
     ** Warning ** Estimate exceeds maximum allowed crosstalk!
而我分配模型之后,该网络的串扰增加了很多:
  NET = SOFT_TCK
   ELECTRICALLY ASSOCIATED NETS --------------------------------------
     None
   AGGRESSOR NETS (Estimated peak crosstalk)
     NetFPGA1S_B22 ..................1268 mv
     NetFPGA1S_A21 ..................1053 mv
     NetFPGA1S_A20 .................. 456 mv
     SOFT_TDI ....................... 319 mv
     DIG5_SEG2 ...................... 227 mv
     Sum of the two strongest aggressors .............2321 mv
     ** Warning ** Estimate exceeds maximum allowed crosstalk!

网友(2010-03-30):
需要加入模型,阈值一般可以通过简单计算得到.不同的电平,阈值是不同的,5v的10%=500mv,考虑串扰是500mv的30%=15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