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線路DRC無法檢查~

楼主(2009-12-21):
10金币
各位,自己畫的原理圖.元件有自己畫的,也有從別的上复制過來的.
現在是使用DRC檢查,沒有作用(就是沒有工作一樣).大家給點意見,看是那方面出了問題...
PS:線路有版權問題,不方便發上來.請大家見諒!~

网友:
你得把你的错误报告上传啊

楼主:
就是什麼都沒有.也就是說DRC功能沒有工作...

网友:
DRC功能沒有工作... 你的意思是说,用这个DRC ,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
如下線路所示

网友:
Checking Off-Page Connections
WARNING [DRC0009]   No matching off-page connector DL+:  SCHEMATIC1, PAGE01_FE11  (9.10, 8.80)
WARNING [DRC0009]   No matching off-page connector +5V_USB:  SCHEMATIC1, PAGE01_FE11  (13.00, 1.40)
WARNING [DRC0009]   No matching off-page connector DL-:  SCHEMATIC1, PAGE01_FE11  (9.10, 8.70)
WARNING [DRC0009]   No matching off-page connector DP1:  SCHEMATIC1, PAGE01_FE11  (9.00, 7.00)
WARNING [DRC0009]   No matching off-page connector DM1:  SCHEMATIC1, PAGE01_FE11  (9.00, 6.90)
先把这些题解决了再说。

网友:
楼主,咱们还是同行哦,呵呵!你用orC AD什么版本?我在用10.3绿色版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解决方法是打开DSN文件后,再关掉,打开新生成的OPJ档案,再进行DRC,同样,这个版本出NET也会有错误出现,我用同样的方法搞定,不知道这个对你有用否?

6楼兄弟,楼主的图是一个HUB产品,可能是软件问题,不是问的检测错误,后面那页没有电路,应该删除了两个USB接口,所以会有你检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