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里碰到的问题,搞不定,版主帮看下

楼主(2009-12-21):
上周五是正常关机的 ,今天早上打开文件,项目里原有的10张图只剩下3张了。提示消息:warning[cap0052] Unable to restore 'schematic1:.....DSN
东西急着要的,有谁碰到过或者知道怎么找回的请帮忙下。万分感谢啊

网友:
是不是你自己找错文件了

楼主:
不可能,看消息就知道了,无法恢复文件。。
能知道产生问题的原因也好,不能死得不明不白的,等待高手帮助。谢谢

网友:
打开的时候 选择open project,试试看。
这个问题很少遇到的,如果文件损坏了会比较麻烦。

楼主:
搞得很郁闷,今天加班重新画了一份。怀疑是不是硬盘问题还是操作的问题。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如果异常关闭的话,应该有一个备份文件,和dsn文件大小一样,好像叫dsnlck文件吧,直接修改后缀名称即可恢复

网友:
The dbk is the last saved back up of the dsn file.
The DSNlck is a locked DSN file.

网友(2011-10-21):
昨天正常打开的PROJECT文件,今天打开闪一下就什么没有,ORCAD软件打开其它PROJECT正常,文件夹内也没有DSNLCK这个,乍办,两周的工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