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使用PADS9.0 3D功能

楼主(2009-12-21):
pads9.0增加了三维浏览器三维浏览器可以3D形式显示过孔和走线,浏览器提供了缩放和旋转功能。可选的升级模式增加了额外的功能,包括机械元件及外围更精确的浏览检查,以便于观察是否有任何结构上的干涉。

1、
PADS Layout
中,对于已经完成布线的PCB文件,打开View菜单中的3D View,即可打开3D浏览器(3D PCB View)。

23D PCB View可以旋转和缩放显示。通过View菜单中选择查看模式。

3、对于第一次打开3D PCB View时,很多3D元件封装是没有的,可以通过3D Cell import功能,为每一个封装添加对应的3D文件。其中3D PCB View中的Cell NamePADS Layout中的Part Name对应。PADS 9.0可用格式为.WRL.OBJ。在库中添加文件,注意PADS Layout中的单位需要为mil

4、对于库中没有的文件,可以通过SWINGS 3D制作,格式为*.WINGS&WRL 2.0

5PADS9.0每次在打开3D View时,都会在同一路径下寻找有没有3D/Cell这个文件夹,如果里面有3D零件*.WRL同名字就可以调入

楼主:
自己顶一下先!

网友:
    请问LZ 知道怎么把下载的3D零件WRL格式的文件加载到pads?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