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解决Allegro 15.7出gerber问题!

楼主(2009-12-21):
在allegro中看一切正常,而且出的gerber用allegro打开也没有问题,但是当CAM350导入的时候就会报错“apertures are used which have a size of 0”(个人觉得问题跟这个无关,我出top层,没有这个错,但是还是一样的状况),里面实现的通孔就会和动态铜箔短路上,但是只要是过孔较近的区域有走线\过孔\焊盘等就不会短路,很棘手,烦请高手帮忙解决!以前用同样的方法在15.5中出的gerber从来没有这个问题,第一次用15.7,觉得同样的出gerber的方法应该不会有问题的,但是...谢谢各位!

网友:
补丁先打好,说不定就是allegro的问题。孔的thermal relief 是不是0?如果是,要改一下

楼主:
谢谢ls
现在请别人查看,我出的是274X,他出6X00就没有问题,更奇怪了:(

楼主:
VIA设置没有问题
drill 8
pad 16
thermal 24
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丫的thermal 24设置大了。5就可以了。274需要设置thermal ,600不需要

楼主:
谢谢LS
但是问题还不是这里
还没解决,郁闷ing
继续请高手帮忙!

楼主:
把文件存成了15.2版本,然后用自己的15.5打开,出gerber还是一样的问题:(
超级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