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窗

楼主(2009-12-21):
mentor EE2007中如果想开窗应该怎么画。Edit——Place——Conductive Shape 的作用是什么?有没有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就是一层铜皮,不过这种铜皮不像plane shape,它没有任何约束也不进行任何规则检查,通常用来把两个网络强行相连,比如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的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开窗怎么弄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