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粗的线,slide后又恢复到原来的宽度,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9-12-22):
请问一下,现在遇到个问题,加粗的线,slide后又恢复到原来的宽度,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没遇到,是哪里的设置出了问题啊?谢谢!

网友:
遇到过。好像是规则,限制区的问题,忘记了

网友:
应该是限制区,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端10,一端20,在135度的时候,
从10向20移动,20会变10。
好像有点乱,
明白吗

网友:
在我的印象里应该是slide不会变线宽,但是手动去推挤的话有可能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