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 怎样改变飞线颜色????

楼主(2009-12-22):
       AD6飞线的颜色怎么改变啊 ?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飞线变黄色了。。。
     怎么变回来额 ?

网友:
刚开始,我试了半天,改不了,还以为真不能改。
后来,百度搜了下,发现了答案:
先,将当前PCB中的网络全部清除(我没做这一步
    然后,设置飞线颜色(快捷键 L 打开颜色设置界面,"CONNECTIONS AND FROM TOS"对应的颜色即为飞线颜色,将其设置为所以需颜色),
    最后,从原理图更新PCB,自动加载网络表,你会发现飞线颜色已经修改成功
   或者在更新PCB前先修改飞线颜色。

    总结,先改飞线颜色,再导入网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个问一下啊 ?
      飞线是清除不是隐藏?
             我是先隐藏  在复制 删除  粘贴   这样来清除网络的
 对不对啊 ?
  如果是对的
    我怎么就不能改变呢?
???

网友:
    你可以这么做,
你先在空的PCB文件里设置好飞线颜色,
然后再从SCH更新到PCB。
    这个PCB好像必须得新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了
        谢谢

网友:
    AD 可以设置每条飞线的颜色

网友:
    那怎么设置呢

网友:
    在pcb浏览器中,选择NET这一项,双击打开NET的属性,在里面就可以设置颜色了!

网友:
    哇,真的耶。
编辑网络时,会有这一项,效果明显。

网友:
    在颜色设置里面不是可以改么

网友(2010-04-17):
    我的飞线怎么显示不出来呢?

网友(2010-05-20):
    在AD里面  你可以一次性设置  同一类网络的飞线颜色  这样类之间 就比较好区分 走线也更好把握了   直接编辑网络 比较累  要一根根  改

网友(2010-08-27):
就是,版主如何设置啊?

网友:
如何改啊

网友(2010-10-20):
回复 网友B:

给个链接啥啥的

网友(2011-02-07):
之前也有这样的情况,学习到了。。。

网友:
15楼正解.
给同一类型的网络设置为class,再为class设置飞线颜色

网友(2011-03-24):
呼呼。。。之前改过,又迷糊了现在,,,

网友C:
其实把一组网络添加成一个classes,然后再在这个类上点右键修改网络颜色就好了。不用一根根的去改。或者用另外一个方法。先把一组网络都选上,然后shift+F。再在选中对像后选择same,确定后再更改颜色也可以一次性改掉多根飞线的颜色。

不过觉得如果能像PADS一样把焊盘颜色也改了就更好了。

网友(2015-04-10):
引用 网友C:
其实把一组网络添加成一个classes,然后再在这个类上点右键修改网络颜色就好了。不用一根根的去改。或者用 ...

没用过PADS,但是,你要的这个功能AD中非常容易实现。
同样是在NET选项下,先改预拉线(飞线)的颜色,然后,把相应的网络名前面的方框点上对勾,那么,整个网络的预拉线(飞线)、走线、焊盘、过孔都会变成你设定的颜色。

网友(2015-05-28):
    步1

步2

    ok

是這個樣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