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B163启动不了Capture CIS的问题

楼主(2009-12-22):
在SPB163中,我怎么启动Capture CIS都是跳到启动Capture,
不知道是不是数据库更换了的原因,因为现在64位的系统都不支持原来的ODBC了?也不对呀,162就可以用?不知道是不是LICENSE的问题

网友:
g还没下到。

网友:
You've got the V16.3?

网友:
可能以将Capture 设为默认启动了,在Capture中重新先择一下产品就该可以ok了

网友:
你有SPB16.3吗?厉害

楼主:
啟動是可以啟氻的/只是沒有了database選項/沒有cis這個功能了,以前不是啟動了cis會有一個plaC  fOr cIs的選項嗎?現在沒有了/以前在ODBC有個數据庫的,現在沒了;

网友:
还没有D版软件发布,没法与大家讨论16.3的。

网友:
重装吧,16.2也遇见过这个问题,重装后好了

网友:
    没问题的。
whq888的做法是正确的

网友:
    哪里弄来的16.3 ???

楼主:
    原来是要单独安装OA

楼主:
    SPB163不用ODBC了,用OA的数据库,解决ODBC X64的问题

网友:
    g也还没有开始使用,所以只能顶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