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地过孔修改不了

楼主(2009-12-22):
我先选择GND NET,然后右键ADD VIAS增加了过孔,可是怎么修改不了啊?选择GND NET,整个网络包括地点过孔是显示高亮,可是单独选择过孔却选择不了,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因为你选择的是整个网络!

楼主:
不是,我选的是anything也不行,以前也没遇到这种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软件安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