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2005里,PCB文件自动关闭后无法再打开? 高手指教?

楼主(2009-12-22):
如图所示:在pads2005里,PCB文件自动关闭后无法再打开? 原因是电源断电后,接上电重启后再打开就打不开了?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的朋友?怎么才能恢复文件?高手指教?

网友:
哎,我经常按错了,按到Esc还没反应过来。PADS 2005就自动关了~
啊门,我的文件还能打开!

网友:
怎么看你那图片,好像是版本高了才打不开吧
用高版本试一下,实在不行,在软件自动保存目录下去找最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