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XE2007.5已经安装好了,但在程序菜单里面居然没有找到DMGR这个命令?

楼主(2009-12-22):
下午安装了一下BSXE2007.5,安装一路顺风,装好后发现程序菜单里没有DMGR命令,只能通过DOS窗口敲命令的方式来启动。但各种方式用尽,始终提示是LIC找不到。
难道mentor又换菜了?

网友:
哪儿有BSXE2007下载呢?

楼主:
LIC已经OK,就是程序菜单里没有DMGR命令,需要自己做一个

网友(2012-05-27):
怎么弄好的捏?好东西分享分享下!

网友:
到C:\Program Files\MKS Toolkit\mksnt\sh.exe" -L "C:\BSXE\2007BSXE\MGC_HOME.ixn\bin\dmgr搞个快捷方式到桌面吧

网友:
这个原因是因为你的命令行,就是那个cmd.exe里面默认是中文的缘故。设置这个为英文就好了,因为script会根据一些变量判断系统版本,如果返回是中文字符串就无法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