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BGA封装的芯片焊盘一般要多大?

楼主(2009-12-22):
比如我一个BGA封装的芯片  球最宽部分是20mil  那我的BGA焊盘 只画成10MIL 可以不? 感觉接触的只有那么一小点。。应该可以 为了保险点上网来请教了

网友:
当然不行。
如果有footprint guide,就按照这个来。如果没有,焊盘大小是有学问的,别胡乱猜测。

网友:
你bga间距多少?

网友:
从pcb封装生成器可以看,好像有五种,要根据你的数据手册确定。

网友:
一般是做成球直径的80%.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