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5里面在library edotor里面重命名PARTS的名字?

楼主(2009-12-23):
就是在pads layout File/Library打开后,随便选一个库点PARTS按钮,当中这些名字怎麽修改?

网友:
不是在Library修改的
选择NEW Decal
添加一个你想要改名的元件封装
再另存为就可以改名了

楼主:
楼上说的NEW Decal以后添加一个现有的decal是怎么操作的?我的意思估计和你说的不一样,我是想修改part name而不是decal name~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你可以进入PCB decal editor后,打开一个PCB decal。再点file/save decal as...
就可以更改pcb name和part name

楼主:
ok~这个方法可行~初学pads,很多地方不懂~

楼主:
在pads2007里面试了一下上面不行,打开一个pcb decal后再save as,如果不改名pcb decal的话,只会覆盖pcb decal,并没有提示可以修改part types,当改名后,提示是否新建part types,这时候可以新建~

网友:
回复 网友A:

    PADS2005 也不会覆盖的,这是新建一个PART,只是PCB DECAL和原来一样的,你也可以把原来的删掉啊。反正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