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rotel99se碰到的2个奇怪问题

楼主(2009-12-23):
    1.按下show entire document按钮(就是减号右边的那个按钮),却无法全屏显示,仔细看过,板框外没有任何东西
    2.图中的那个拐弯的飞线是怎么回事?已经把所有层都打开了,也没找到什么东西

网友:
    2.图中的那个拐弯的飞线是怎么回事?已经把所有层都打开了,也没找到什么东西?
那里有一个过孔,设置的太小所以看不见。方法:全局编辑过孔,统一改大就能看见了。

    1.按下show entire document按钮(就是减号右边的那个按钮),却无法全屏显示,仔细看过,板框外没有任何东西
    将那个多余过孔删去,同时设置原点,再看,就显示OK了!

楼主:
    多谢高手指教,总算正常了

楼主:
    我用Edit--Hole Size Editor命令查看了下这个过孔的尺寸,有0.381mm,不算小了,为什么显示不出来呢?edalulu0201版主能否再解释下呢?

网友:
    好像是没有焊盘的缘故!

也不是,应该是你的设置规则有问题,最小是0.7112,所以才显示不了吧。估计是你误操作造成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试了一下好像也不是,可能是软件BUG(应该也是误操作成这样的)

网友:
    汗,  99SE好像BUG是蛮多的额

网友:
    楼上的朋友,我是用power pcb的,最近用protel,发现客户给的pcb板图好像都没有网络,请问protel能导出没有网络的PCB吗?

网友A:
    是不是抄板出的PCB呀?

网友:
    楼上的朋友,我是用power pcb的,最近用protel,发现客户给的pcb板图好像都没有网络,请问protel能导出没有网 ...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抄板出的PCB呀?

网友:
    用AD summer 09多好啊,干嘛还用protel 99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能。

    进入PCB图编辑,先后按"D"和"E"键,在弹出的Netlist Manager中点击左下角的Menu,在弹出的新窗口中选择Create Netlist From Connected Copper...即可生成网络表文件,然后添加这个网络表,你就会看到很多杂乱的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