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2005SP (layout) 常见问题

楼主(2009-12-23):
1,如何在PowerPCB中将其它文件中相同部分复制到新的文件中:
第一,在副图选择要粘贴的目标,按右键选择Make reuse,弹出一个菜单随变给个名字,OK键即可。生成一个备用文件。
第二,按右键选择reset origin(产生选择目标的坐标)将鼠标移到该坐标上可以坐标值(在窗口的右下角处)。
第三,调出主图,将板子的格点改为“1”mil。按make like reuse 键,打开第一步生成的文件后,用“S”命令敲入第二步生成的坐标。按左键确定。在贴完后,在按鼠标右键点击break origin。弹出一个窗口按“OK”即可。
2,如何在PowerPCB设置盲孔?
先在pad stack中设置一个盲孔via,然后在setup/design rules/default/routing的via 设置中加入你所设置的盲孔即可。
3,hatch与flood有何区别,如何应用?
hatch是刷新铜箔,flood是重铺铜箔。一般第一次铺铜或file修改后要flood,而后用hatch。
4,铺铜或灌水时如何自动删除碎铜?
按ctrl+Enter在Thermals中选中Remove Isolated copper;即可。
5,如何修改PowerPCB铺铜或灌水的铜箔与其它组件及走线的间距?
如果是全局型的,可以直接在setup/design rules里面设置即可。如果是某些网络,那么要选中需要修改的网络然后选右键菜单里面的show rules进入然后修改即可,但修改以后需要重新flood,而且最好做一次DRCS检查。
6,自动泪滴是如何产生?
作如下两项设置即可:
a,Tool/Options/Routing中在Options区域选中Generate Teardrops,再点OK
b,Tool/Options/Teardrops中选中Display Teardrops,点OK即可.
7,手工布线怎么添加测试点?
a,边线时,点鼠标右键在 end via mode中选择end test point
b,选中一个网络,然后在该网络上选一个合适的过孔修改其属性为测试点为测试点,或者添加一焊盘作为测试点。
c,也可将测试点作为一封装元件,在原理图中设置test point ,调出网表即可。
8,如何一次性更改所有相同的或所有的REF或TXT文字的大小?还有怎么更改一个VIA的大小而不影响其它的VIA的大小?
可以通过鼠标右键选择“Document”,然后就可以选中所需要的REF或文字双击改之;而改VIA必须新建一种类型的VIA。
9,PCB如何打印出来?
可以在菜单file/cam...中进行,建立一个新的CAM Document后,然后Edit,Output Device选择print,运行run即可。一般要先进行打印预览(preview selections)。
10,如何设置在走线打孔的时侯信号线自动用小孔,电源线用大孔。
先在pad stacks中将你要用的VIA式样定制好,然后到desing ruels中先定义default routing rules使用小的VIA,再到net ruels选中电源的NET,在ROUTING中定义成大的VIA,如不行,可以直接命令:VA,将VIA MODE设成AUTOMATIC,它就会按规则来。
11,如果在铺铜时画铺铜区时,如要在TOP和BOTTOM均要铺GND的铜,是否需要在TOP和BOTTOM分层画铺铜区后,再分层进行灌铜?
不需要,各层均需要分别画出铜皮框,直接在TOOLS/POUR MANAGER中FLOOD ALL即可
12,一个四层板,如果有几个电源和地,是否中间层要定义成SPLIT/MIXED
我们一般都不使用CAM PLANE设置的,均设置为信号层(NO PLANE),这样在以后的电源分割时可以随意分割,如果是六层板时,走线和电源地层怎么分配较好:线,地,线,线,电,线 或者 SIGNAL1,GND,SIGNAL2,VCC,SIGNAL3,SIGNAL4,这样SIGNAL2可以走一些要求较好的信号线,如高速数据和时钟等。
13,第25层有何用处?
25层主要是作用为储备电源,地的信息。如果做多层板时。设置为CAM PLANE就需要25层的内容,设置焊盘时25层要比其它层大20MIL(约为了0.5毫米),如果为定位孔,要再大些。
14,铺铜时可能发生一个问题,如果在COPPER POUR的OUTLINE里面再画一个COPPER POUR的OUTLINE时,里面的COPPER POUR在做FOOLDING时就不会被铺铜。
这是正常用情况,两个COPPER POUR如果不是相同的网络,就不能相互包含。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画出几个互相不包铜皮框来解决。
15,在LAYOUT中NC DRILL 和DRILL DRAWING层的区别?
drill drawing 是一个钻孔图表,可以直接由gerber来看钻孔大小,钻孔数,位置。
ncdrll 是一些钻孔数据,提供给钻孔机使用的。
16,如何快速删除已经定义的地或电源铜皮框?
第一步:将要删除的铜皮框移出板外,
第二步:对移出板外的铜皮框重新进行灌水。
第三步:将铜皮框的网络重新定义为NONE,然后删除。
对于大型PCB板几分钟就可以删除,如果不用以上方法可能需要几个小时。
17,设置在库中的封装外形应该在丝印层还是在all layers?
最好将封装外形定于all layers,这样不会出现问题;其可能会造成在调出PCB封装元件时只出现焊盘而外框没有。
18,如何批量修改线宽?
打开过滤器,选择TRACES  OR  NETS (选择你要修改的线或网络)。按CTRL + Q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