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跟盗版装在同一台电脑,不同盘符下会不会有冲突

楼主(2009-12-23):
    各位大虾,cadence16.2正版跟盗版装在同一台电脑,不同盘符下会不会有冲突
正版的LICENSE是挂在SEVER上的, 装了盗版后正版会不会就不能使用了!!?

网友:
    楼主真是有钱人啊,正版的Cadence,牛!

楼主:
    老板是有钱人 所以鼓励我们支持正版...拉动内需!!

网友:
    Cadence  消费算不上内需哦,呵呵。

网友:
    Cadence  消费算不上内需哦,呵呵。
引用 网友A:

    拉动一点点,如果是找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买软件,而且偶们那么多外汇储备,总得花出去,不然不都变废纸了

网友:
    如果你打了补丁,你重新安装同一个版本,好像是不能让你安装的。如果你是用不同版本,那就完全没问题。还真没这么装过,呵呵

楼主:
    试了一下 把两个16.2装在不同盘
    因为公司LICENSE是挂在SEVER上的 所以两个都能用
    不知道要是正版LICENSE挂在本机还能不能用?

网友:
    楼主有钱
    从没碰到过这个问题
因为没钱经历阿。呼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