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件被选取时,鼠标所指位置

楼主(2009-12-23):
插座等多孔元件在选取时,鼠标所在坐标有的在插座的中心位置,有的在一个孔的原点位置或其他位置. 请教有没有什么可以设定鼠标的位置,这样方便元件定位.

网友:
在做封装时,设置的原点在插座中心位置,在布局移动时,点右键--by origin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