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能不能添加元件的时候直接添加pcb decal?

楼主(2009-12-23):
看了一下,添加元件的时候只能添加part type,能不能直接添加pcb decal呢?
  因为只有pcb decal库,想把这些元件添加到pcb中导出~

网友:
感觉PART TYPE 和PCB DECAL关系你还没分清楚。。。

楼主:
我的理解是part type可以对应几个pcb decal,例如part type叫做res,那麽他可以对应0402,0603,0805,而在画原理图的时候填的封装里面是part type而不是pcb decal,这样理解没错吧~可实际情况是我懒得从头做库,所有就从现有的pcb生成lib档,可是这样生成的库是有些问题的,很多pcb decal没有对应的part type,需要一个一个去建,很是麻烦~而且我还需要把他从pads2007库倒成pads2005,所以就出现上面的要求,就是能不能画pcb的时候,直接添加pcb decal,而不是part type~

网友:
回复 网友A:

    part type是在你建完PCB decal或CAE decal保存时就按照提示新建的,你不想重新建封装,可以把别人的原理图和PCB图每个元件保存后,再将PCB DECAL和CAE DECAL进行一一对应指配同一个PART TYPE。你画PCB添加的是元器件,他得包含REF. VALUE.pin number等等信息。不单单只是一个PCB元件图。
    以上是我理解。。。

楼主:
好的,谢谢指点,细节我在钻研钻研~另外还有个问题,我画原理图是使用protel99se的,采用网上的几种方法发现导出到pads网络表里面实际只有 part type@pcb decal 这种形式,我试了只要pads里面对应好是可以得到相应器件的,不过有两个小问题,一个是在protel原理图里面的参数例如22k,104等等的,没有出现在网络表里面,所以导入到pads里面自然也没有,二是只有一个点的网络不被pads接收,总提示至少两个点才组成网络~有无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