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2005导入ORCAD文件的问题

楼主(2009-12-23):
请教各位大侠:有个好的原理图,我生成ASC网络报表,然后用pads2005导入时出现错误,而且什么东西都没有

网友:
~娃看起来执着的很~我也是新手,帮不了你~估计是不是格式不对或者pads没有定义好part

楼主:
没有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
应该把那网络表文件里面的具体内容发出来,才好判断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ORCAD導出的ASC檔里只有一行並且只有一個字——1,其他什麽都沒有!
如果是這種問題,那就是你的ORCAD 原理圖中的某個或某幾個元件有問題。而且有問題的這些元件一般都是自建的 你可以把其他原理圖中同類的元件複製過來或從標準元件修改成要用元件

网友(2010-01-23):
原理图检查没问题时,在导出时Formatters项里选择PADS2K,导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