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能否看下这个问题啊

楼主(2009-12-23):
我是一个新手,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啊.谢谢,在pads 中verify design选connetivity 时出现如下错误.
& h6 Q* B$ t& oSUBNET OF  #1 GND1 k$ @! t4 O$ ], P3 x
HATCH OUTLINE

网友:
根据检测后PCB图上的错误标识修整  光看这个部好说啊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个人理解应该是铺铜时该地分支网络没铺上

楼主:
谢谢二位,可我已在焊盘上挖了地孔还是不行啊

网友:
你的是07版本的吧?07就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