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检查走线90度或锐角的skill吗?

楼主(2009-12-23):
另有没有检查表层内层走线,过孔垮分割线的skill
及cline 或line上阻焊的skill。主要是我们可以输入一个间距值看它是否满足要求的这种设置。
还有检查出来的这些以高亮方式反馈给我们,以便修改。
谢谢。。。。。。!

网友(2010-03-25):
我也有这样的需求

网友(2010-05-10):
也有这样的需求

网友A(2012-09-05):
gloss里面有可以取出直角的功能。

网友(2012-11-21):
引用 网友A:
gloss里面有可以取出直角的功能。

请问是个人设置里面吗 怎么用?

网友:
点击菜单中的route------gloss------parameters--------找到line smoothing把右边的方框选上并点击左边的方框-------在出现的对话框中把convert 90's to 15's勾选上并OK-------然后点击gloss即可。建议绕线前做该动作。以免出现小绕的线被拉直。呵呵。

网友(2017-05-27):
这个skill好像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