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怎样才能打开PADS9.0文件

楼主(2009-12-23):
如题,请各位大大请指教。谢谢...

网友:
打不开的。。要保存为ASC文件

网友:
要用PADS9.0轉為PADS2007的ASC文件,2 ]9 g8 o; O, ^4 M% X
再用PADS2007導入ASC文件

网友:
在PADS 9.0中导出ASC文件,再用PADS2007导入这个ASC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谢谢各位大大的指导。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