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板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2009-12-24):
最近正在画一款八层板,其中SDRAM需要做阻抗匹配50欧姆,想请教一下阻抗匹配怎么设置,及八层板的板厚多少合适呢

网友:
这里.

OR:https://www.eda365.com/thread-29470-1-3.html

网友:
让厂家帮你调整,各个厂家的参数一般不同

网友:
3#这样说还不如叫人家去买现成的, 还要做什么产品设计!

网友:
看来4#很不了解PCB厂家是如何控制阻抗的呢

网友:
PCB厂家控制阻抗那是他们的问题,你连自己的PCB设计都没弄懂,只把要求扔给厂家,人家知道你想要什么?
比如走线长度,差分匹配,元器件要求等。就算你把这些都提供了,他们也帮你做好了!那你的老板还要你干嘛!!

网友:
2楼正解。设计完了,要求厂家按照你要求的公差做板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