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是power pcb 现在用protel 99 se公司要我做白底空字的丝印,请问我该怎么做?

楼主(2009-12-24):
我用的是power pcb 现在用protel 99 se公司要我做白底空字的丝印,请问我该怎么做?

网友:
1、如果你有字体,看如下链接。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 ... hlight=%BA%BA%D7%D6
2、如果没字体,要自己做,用BMP2PCB软件。
这个软件需要配合Photoshop等软件使用,把需要导入PCB的字在这些软件做好,保存成BMP格式。
使用BMP2PCB时一个最主要的注意点是:保留区颜色设置。(按住ctrl,左键点击你要的颜色)

我做的实验:

网友:
本来我也不会这些,都是搜百度的。
很多时候求人不如求己,当然,实在没办法时,还得求人。

网友:
这么麻烦,用cad搞算了,直接作成一个元件

网友:
用CAD做,也得输出protel能读的格式,
请问该输出什么格式呢?

网友:
当然是dfx格式了,其实BMP2PCB的做法无非是把bmp格式转成矢量格式,我直接用矢量格式作不是更快?

网友:
将DXF档导入到protel后,是没办法直接打开的,该如何操作?

网友:
我错了,autocad是不能写镂空字的。看来只能用2楼的方法了
dfx导入protel后可以在元器件库里新建一个元器件,把导入的字体复制到元件库里作为一个元件使用。

网友:
下载一个外挂就可以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 ... o=1&bbs_id=1009